[仿真讨论] 求助:DDR2的setup time计算问题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JESD的规范中DDR2 的setuptime的计算是以data信号的Vih(ac)min 或者是Vil(ac)max 到strob的crossing的时间差,但是SQ在计算settle delay时是以Vih或者Vil为计算的输入门限,这两者之间怎么统一呢

网友:
你是想要SQ里将VIH/VIL改成规范里的VIH(AC)MIN/VIL(AC)MAX么?

楼主:
我不是要修改VIH和VIL的值,有没有办法通过设置或者其他的手段能够人为的控制switch delay和settle delay的软件测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