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4波长,半波长,对信号什么影响呢?

楼主(2011-08-09):
请大神解答,小弟完全不懂

楼主:
好像是会产生谐振,减弱信号。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当走线长度达到1/4,1/2入的时候,走线形成天线的,向外辐射最强。
另一个走线太长会使信号反射加剧。

网友:
2楼、3楼的说的对:这样波长的走线可以与信号产生谐振,利用这种谐振特性来向外辐射能量或接收弱的信号!!即这样波长的走线对相应频率的信号很敏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