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的U20-A和U20-B怎能样指定封装到PCB,我用的是PADS9.3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哥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中原理图已转为9.0版本,方便各位可以打开.

楼主:
本人联系方式四四二六一六七七9

网友:
在原理图空白处,右键->select parts,

选中U20后,

右键,进入属性框.

进入PCB Decals界面.将正确的封装分配进来.

楼主:
按照上述方法,到最后一步,如图...
但到最后通过Send Net list导入PCB后这个U20的封装还是没有过去.
请高手再指点一下.附件中有OK的封装.谢谢!

楼主:
高手呢?怎么没人回复了啊1  在线等。先谢了。

网友:
看下那个器件的这一项有没有勾选上

楼主:
这个有勾选的。

楼主:
在 Exit  part Editor时会出现如上图的A B两个封装。这样的。到PCB时这个封装是不会过去的。

楼主:
上面有原理图和那个对应IC  U20的封装。你可以试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望指教。谢谢!

网友:
我的版本 不够高   打不开9.0的   你转个2007的我看下

楼主:
2007版本。请查收!

网友:
我这边是可以导过去的    只是那个有两个4   8的管脚会报错  不过还是能导入PCB的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啊!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确认PCB这边是否有对应的库

楼主:
有的。那个PCB文件上有那个IC的元件封装。

网友:
U20的封装做成max layer了.

重新制作一下U20的PCB封装:SO-8后就可以成功导入了/

网友:
jimmy :U20的封装做成max layer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问高手,附件中网线长度是怎样输出的。请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那你在建元件类型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去分配啦!这种问题要多看看书呀!

楼主: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PADS中网线长度是怎样导出到EXCEL的。

楼主:
52layout :那你在建元件类型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去分配啦!这种问题要多看看书呀!
请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电子档的。发来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