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和EE7.9.2共存

楼主(2011-08-09):
pads9.3 和EE7.9.2共存的问题,本人在安装以后只可以使用一个。我想同时使用PADS9.3和EE7.9.2。在线等候。

网友:
论坛里前辈们有讨论过,可以翻贴学习下
1:SDD Configurator,选EE2007.9.1
2:把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网友:
我一般是用SDD切换的

楼主:
讨论的办法我都尝试过 了,就是不可以。有好心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使用说明:
1)解压,使用pads时导入use pads.reg,然后刷新环境变量,ok;
2)使用EE时,导入use ee.reg,然后刷新环境变量,ok;

提示:刷新环境变量的方法我暂时没发现批处理的方式,不然也不需要这么麻烦: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确认,即可,不需要修改任何东西。

PS:最开始最好备份一下你的系统变量中的PATH部分,以防其他软件受影响!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以前ee2007.9可以共存,升级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
今天终于明白前辈的讨论了,我的两个软件都可以使用了。

楼主:
论坛里前辈们有讨论过,可以翻贴学习下
1:SDD Configurator,选EE2007.9.1
2:把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是对的。谢谢你的回复。简直太给力了。

网友(2012-03-24):
回头我也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请问安装两个软件时,是否要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路径下?

楼主:
不需要,先装PADS9.3 后装EE7.9.2,在把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线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就OK。2个都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2012-07-14):
我的怎么装了pads9.3后,都找不到ee2007了啊?两个都不能用了

网友(2014-10-15):
还没搞定,而且电脑配置较高的话,可以把PADS装到虚拟机里,运行速度也不能接受,只不过总是不爽。你已经达到4级了,把“EE与PADSS共存特效药”那贴复制过来,看看是神马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