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画对称的两根线呢?

楼主(2011-08-09):
我要画对称的两根线,怎么操作的啊?我想的是复制过去,就是不知道怎么复制粘贴过去。我把上面的那根画好了怎么复制到下面那个上面去呢?求大神解决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不是画差分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差分线,要绝对对称的

网友B:
复制上边的线,粘贴出来,y轴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上边的线,粘贴出来,y轴翻转。

正确

网友:
    设定这两条线为differential pairs 就可以了啊,完全对称的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C:
    不知道有用么

    Altium Designer PCB中差分线的设置与布线.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用么

3q.............

网友:
    按S+P键,单击你的那根线,些时处于选中状态,然后Ctral+C,再Y反转,最后Ctral+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