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8.0不能看眼图?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
      如题,我安装了pads9.3里面带的hyperlynx8.0,能仿真波形,但不能看眼图,眼图选择那个地方是灰色的,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如何解决的呢?分享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谁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12-22):
我的也是灰色的  请问下 你处理了没有??怎么处理的,求助!QQ:3422585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灰色的  请问下 你处理了没有??怎么处理的,求助!QQ:342258509

把所有的license feature勾选上没有啊?

网友:
把所有的license feature勾选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