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格式的PCB文件怎么转为PADS可以打开的形式?

楼主(2011-08-09):
allegro格式的PCB文件怎么转为pads可以打开的形式?请教各位

网友A:
用新版本的PORTEL软件转成PROTEL,再用转换工具把PROTEL文件转成PADS.

网友:
我用的是10.0精简版,没找到那个菜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新版本的PORTEL软件转成PROTEL,再用转换工具把PROTEL文件转成PADS.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用Allegro格式的PCB怎么导出PADS可以打开的文件?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 中使用File->Import->选Allegro(*.brd)文件导入,中间不需要设置什么,一路下一步即可。然后在Pads9中使用Import功能输入Altium Dxp格式即可导入。

网友:
另外,在Pads9.3中已经具有直接导入Allegro文件的功能,现在在等待和谐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