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ill修改器件rotation时,如何把想要的角度直接附到DBID里面

楼主(2011-08-09):
如题,向大家请教

意思是,我想把REF丝印全部改为90度,或180度,应该怎么写
rt=axlDBGetAttachedText(comps -> symbol)
假设 rt 是想旋转的文字,这些文字有0度、90、180、135度等
想把它他全改为90度,应该怎么弄,
axlTransformObject 函数只能把 rt 旋转一个角度,而不能设定一个角度,向大家请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计算偏移角度:90-当前角度

楼主:
在线等高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高手求助,
请帮忙给出具体的函数名,或这一行怎么写
多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使用axlTransformObject函数,只要计算出每个器件需要旋转的角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
那有其它函数么,我希望能直接把角度附值进去

网友:
老大已经讲的很明白了,计算偏移角度=90-当前角度,这样也很简单的,你想直接用90°的话就用axlDBCreateText函数重新创建一个refde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按老大说的,已搞定,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