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清楚孔和铜皮间距的关系

楼主(2011-08-09):
初学allegro被很多小问题搞得晕头转向,“怎么我设置了Anti Pad 30mil,铜皮上却打出了40mil的孔”,老鸟别笑我,这的问题让我这个初学者郁闷了2天,终于弄明白了,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有错误请及时纠正,让更多的初学者少走弯路

1.
正片
a)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s中相应项选DRC
由孔和Shape的间距约束决定,如Through Via to ShapeThrough Pin to Shape
b)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s中相应项选Termal/Anti
由孔的属性决定,即在Pad Designer中设置的Anti大小,如果设置的Anti Pad小于约束间距值,则由约束值决定。即取决于Anti Pad和约束中较大的。
2.
负片
无论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s中相应项选什么,都由由孔的属性决定,即在Pad Designer中设置的Anti大小。如果设置的Anti Pad小于约束值,则DRC报错。极限情况下若Anti Pad设置为NULL0,则铜皮不避让(或避让为0),同时DRC报错
这也就是“如果你使用正片,则不用设置孔的Anti Pad和热风焊盘”的原因,其中热风焊盘在正片中是通过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设置的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在使用负片时,Pad Designer中设置Thermal reliefCircle,而不指定Flash文件时,热风焊盘是怎么处理的。看到好多电路板把圆形过孔的Thermal relief设置为Circle,且比Regular Pad20mil,不知效果是什么样的,
请老鸟指教,!

网友:
    大出来的距离就是隔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