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 重新开机后打开软件,显示找不到cdscommon.dll,何解?

楼主(2011-08-09):
cadence16.3 重新开机后打开软件,显示找不到cdscommon.dll,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问。今天装好了16.3,结果重启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是不是和pads的licence冲突。如果是就要修改环境变量。

网友B:
貌似是path变量设置的问题,没有找到16.3的相关路径

网友C:
    杀毒软件把那文件删除了重新安装把杀毒软件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毒软件把那文件删除了重新安装把杀毒软件设置好就可以了

肯定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比如说,这次安装了,你用了一个月,在一个月零一天的时候他打不开了,这怎么会是杀毒软件的问题呢?不过,我总结的是,这个好像和破解方式有关系,其实主要是路径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pads的licence冲突。如果是就要修改环境变量。

    不是,因为我没有装PADS,可能真是path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path变量设置的问题,没有找到16.3的相关路径

恩,有可能,不过也说不过去,因为,比如说 会出现我用了一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一个月零1天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的状况

网友:
    破解时没关闭和cadence有关的那几个进程吧

网友(2012-04-11):
    依然无解

网友D(2012-08-16):
    我的是打开PCB Editor显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上。
我解决的方法是将安装目录下\cadence\SPB_16.3\tools\pcb\bin下的cdscommon.dll用\cadence\SPB_16.3\tools\bin下的cdscommon.dl代替。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打开PCB Editor显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上。
我解决的方法是将安装目录下\ ...

恩啦,呵呵,虽然这个帖子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不过还是谢谢你,欢迎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