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差分对的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 我现在在做阻抗控制 有个问题把我搞糊涂了
    例如有个差分对 要求差分阻抗为100 同时单端阻抗为55 能不能在叠层确定的情况下 通过控制线宽和线距 同时满足差分和单端的阻抗要求呢
    PCB厂家给我的方案都是独立的某单端阻抗和差分阻抗 并没有涉及到差分对内部的单端阻抗
    我用polar软件计算阻抗时 选择差分模型也只能计算出来差分阻抗 如果我想同时控制该差分对的单端阻抗 我该怎么做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如果5mil线宽可以控制到单端55欧的话,那就让差分线的线宽也是5mil,然后调整差分线的间距,保证差分阻抗100欧。
    不过差分线的单端阻抗个人认为没什么意义,不控制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也是这样考虑的 假设5mil控制单端55欧的话 但在差分对中会不会单端阻抗又有了些变化 这个变化影响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看差分对里面传什么样的信号
如果是差模信号,那单端信号线的阻抗又叫奇模阻抗,是差分阻抗的一半,比相同线宽的单端阻抗小
即:
    5mil 线的单端阻抗为55ohm
5mil线宽的差分线差分阻抗为100ohm
    5mil差分线中的单线奇模阻抗为50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 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