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输出材料单数值不累计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8-09):
如下图所示:这是打开PCB视图,导出材料单明细.

奇怪的是,如果我将PCB移除这个项目后.导出材料单却是累计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用了那么多年AD从来都没遇到过,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这是可以设置的,在输出器件坐标时就是需要让每个器件分开的,输出清单时就要设置累加方式,具体的设置就是对话框左上角的那两项,输出坐标时,把左上角这两项拖到左下角,这样,相中封装,相同参数值的的器件就会分开,输出清单时就把左下角的【Comment】和【Footprint】拖到左上角Grouped Columns去,这样,相中封装,相同参数值的器件就会显示一行并累计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诚的对您表示感谢!问题解决了。开始以为是版本的问题呢,因为最近使用了一段AD10。但是换回AD09还是如故。

网友B:
向四楼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四楼高手学习.

版主 你这玩笑开大了。在版主面前我哪敢称高手啊!只是碰巧研究过这个问题而已,还得跟版主好好学习才行呢!很多问题还请版主不吝赐教啊!

网友:
也向四楼学习,解决了我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
很少用到,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