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llegro中idle状态下点击pin自动拉线,点击线自动silde,求解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侠好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idle状态下,不用点connector命令,直接点击一个pin就跳到connector拉线;还有,idle下直接点击一根布好的先,就进入slide命令了,可以修线了。感觉这样很不好啊,很容易误操作的,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有没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先谢过了

网友:
    感觉cadence做得越来越烂了,除个别功能模块处理速度上去了,其他整体没见多大提升,倒是要求高了不少,而且好多地方不人性化,致使误操作的也多,对于pcb这种要求比较严谨的来说,能尽量避免误操作那才是真的,很多菜单也都变了位置,好生不习惯,确实适合新手学习使用,mentor现在最新版本倒是挺流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mode

多谢版主,版主就是厉害啊,新手学习allegro,对菜单命令不是很熟悉,可能是误操作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是新手,可能是误操作命令了,所以出现上边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cadence是很强大的啊,它的设计逻辑性很强,这正适合这种精密高速设计哦。可能只是对菜单命令不熟悉导致的误操作而已,这总不能赖到软件的头上吧。况且国内除了正规公司,大都用的和谐版吧,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
    因为cadence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鼠标在control面板操作的机会,,

所以才会很这么多edit mode

这与allegro之前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现在cadence更在意的是前端IC设计与验证的部分,,重心没在pcb layout上,

所在pcb layout的更新并不明显……

网友:
    有了解到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