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了一快双面板.请高手帮忙检测和指点.

楼主(2011-08-10):
请高手帮忙检测和指点

楼主:
可以打开啊.下载下来解压就可以了啊.高手帮忙看看了..谢谢了

网友:
    jimmy好细心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immy

网友:
    过孔太多了吧,能不添加过孔尽量不添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里的两根走线不一样粗,在可制造性方面存在什么影响啊,如果这两根线分属于不同的信号回路(就是不是经过电阻连过去,两个毫无关联的线)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1,对可制造性没有影响,对信号的特性阻抗有影响.线宽不一致.这个信号的阻抗就不一样.
    2,不允许线宽突变.就算是经过一个电阻,电阻两头是不同网络,但事实上,它们也等同于一个网络,好好去了解一下电子元器件的特性:电阻的作用

网友:
    受益了,多谢! 建议论坛里面开个这样的评审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液晶背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谢谢jimmy大哥,又学了点东西.

楼主:
    刚学画板的,走线走得一踏糊途.望高手能多多指点..

网友:
    你的布局有一些问题,使你的走线到处都是过孔,有些是完全没必要的。所有的走线能不打孔就不打孔,还有电源线不要打那么多过孔!能不打就不打。地线你可以先不走线,到最后用短粗的段走线打孔到背面去。背面尽量不要走线,都用来铺地。这个地可以使你的液晶板抗干扰更强,也使你的走线有个好的参考层。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dzwinner的指点,改进之后.望还能得到你的指点.我都是看教程学的,感觉布局和走线都好难喔.

网友D:
回复 网友E:

1,零欧姆电阻,电感,两端走线必须要一样宽。
2,如果电阻是起到上拉下拉作用的,那么这一头可以走细一点的。
    3,高速信号,整个网络的走线要一样宽,否则可能存在信号反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1,零欧姆电阻,电感,两端走线必须要一样宽。

学习了,谢谢,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F:
    意见如附件。我更建议你把地处理好后再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嘿嘿,谢了,分析的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见如附件。我更建议你把地处理好后再贴出来。

    谢谢lxizj指点/

楼主:
    各位老手们,这是SYFY-HB001-AM-2G-TFT改进后的板子.望高手们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

jimmy大哥,这是SYFY-HB001-AM-2G-TFT改进后的板子,请再指点.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