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的 OV9650封装,,,请指教下,高手们

楼主(2011-08-10):
做的OV9650的封装,,焊盘为15MIL 间距为32MIL 丝印层距焊盘20MIL 丝印与装配层做在一起,,pland bound 距焊盘 40MIL

  这里有9650的结构图,,请指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请尽力拍砖!!!!!

楼主:
  好吧,果真木人,,,

网友:
    做的不够漂亮!
1.这种焊点的封装原点应该放在器件中心;
2.A1脚的三角符号画出来;
    3.器件外框周围将A,B,C,D,E,F和1,2,3,4,5字符标示出来。

楼主:
    嗯,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