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现有一块pcb的一个区域:周围铺了全是地铜皮,掏空一大块,再在掏空的中间又加一块地铜皮,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速度指教!

楼主:
想用pads2007实现下图

铺铜皮

铺铜皮

网友:
如下图

pads9.31格式

网友:
挖空用copper pour cut out ,并和大铜皮结合。
内部铺铜优先级高于被挖空的大铜皮。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你的文件我怎么打不开啊,提示: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file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t import file "F:\layout1.asc',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我的pads layout 是9.3.1?

网友:
setup->layer definition->max layer后就可以导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的方法,我怎么实现不了啊,外面的一圈铜就是铺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里边外边两个copper pour,外边的优先级低

网友:
外面的那一圈铜用copper铺,也就是死铜,画的时候用path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已经搞定啦,还是对pads2007比较熟一点,pads2009.3.1第一次用,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