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看眼图频率怎么设置?

楼主(2011-08-10):
我仿真一个PCIE2 5G速率的信号,在用sigwave看眼图时候clock的频率设置2.5G还是5G?按照理解应该设置2.5G,不过设置2.5G眼图有点怪怪的。请问下是什么原因?
下面附上频率分别设置2.5G和5G的眼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设置成5g的,数据是随机的bit位,按UI来记,一个UI就是一个bit的时间。不是按频率来记的。

网友:
不是吧如果你是pcie 1.0的话按你说的时钟才1.25G啊
比特率是2.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