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元器件时如何用键盘实现脚位切换?

楼主(2011-08-10):
(图片)

网友:
可不可將你的問題再多描述一下,什麼是"腳位切換"?  或是你的目的要做什麼?  或是要做到什麼狀況?

网友A:
框选你要编辑的引脚,进入编辑,在用键盘上下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选你要编辑的引脚,进入编辑,在用键盘上下键即可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