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CB合并,器件和布线各用一半,怎么操作?

楼主(2011-08-10):
大家好!

      如题,两个PCB中的器件和连线有都各有一半与新的PCB一致,想合并到一起。目前是新建一个PCB,把两个都放进新的PCB中可以,但是把其中一个放进另一个pcb中就导致直接allegro关闭,没有提示错误。请问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这个MS要先把原理图整合好 ~~  (需要的那部分net和元件的ref都要一直)之后导入网络表,在执行sub-drawing (元件和走线一起过去,注意勾选保持元件refdes选项。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我试试,非常感谢高人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新建一个PCB之后导入新的网表,还是把网标导入合并其中之一的PCB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一样 后者貌似可以少导出个sub-drawing  ,线路图一定要整合好别多了少了,导致功能问题 ,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随便用一个PCB当主板,删除另一半的器件后,再用 Reues 功能将器件和线贴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谢谢指点,我用的是15.5版本的,没用过您说的reues,请问这个功能15.5有吗?如果有在哪,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在打扰一下,我试着把第一个PCB用subdrawing导入第二个PCB中,第二个PCB在导入第一个PCB的subdrawing前我先导入了新的网表,这样的方式都会出错,allegro直接就关闭了。这个方法没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一个PCB中导入新的net,然后再把另一个PCB放进来,但还是同样提示是allegro运行错误,直接就给关了。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这个不好说~  1.原理图的网络表能正常导入吗?2.你的零件库里有这个板子的零件封装吗~?3.呵呵应该有outline吧。。。你的情况挺复杂  ,不会如此啊~!!

网友:
路径上没有中文吧~? 有错误报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分析,我再试试。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路径上没中文,没错误报表,而且网表也没问题。器件的封装都有。

网友:
那我投降~ 怎么会这个样子~

网友:
不对啊 ,这个就当是个新案子,导入网络表格后,应该 可以placement~sub-drawing 等一系列的~动作啊  你的情况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placement~sub-drawing ,是新的合并方法吗?我还是晕乎乎的,搞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

        不知咋搞的,导入subdrawing和router,allegro 都直接死了。完了  这下真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drawing 的导出参考点,和要导入的主板大小,会不会你没设置好~   感觉你的问题不应该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新建PCB,导入netlist,然后subdrawing两个PCB后,发现元器件序号都没了,不过我在导出时选择了保存序号、保存shape、net;另外延用的两个pCB有部分封装没有或者封装后来更改过;log文件我打开看了一下,SUBDRAWING里面写着元器件序号的size新建的PCB没有,有的net也不能生成动态sha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log文件里的size、net不能生成动态shape、没封装的都会导致subdrawing后元器件序号变成U*、C*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到出的时候勾选了保留 ,导入的时候呢??

网友:
shape考虑都变成静态的,再到出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入的时候我也都勾选了,右侧是分配序号和保持shape的net;

我再试试。

这两天被折磨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入的时候应该勾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必须的(刘大脑的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别误解,是刘大脑袋~乡村爱情里的    口头禅: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一次性把shape都改为静态?我试了一下只能一个个的改。

网友:
shape--change shape type----参数shape fill 选 type:to static solid  整个板子一框 ok  ~ 记得打开变更的层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次成功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我导入后有些器件的序号变为U*,有的就是保留序号了,是不是序号变为U*的都是我新板上没有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主板上是不是已经有相同的ref~了  原理图的ref应该附上了吧`~~

楼主:
新板子的网标导入器件序号就都进入PCB里面了,我导入的另外两个板子的subdrawing里一半的器件序号是与新的序号相同的,而且导出的时候也选择了保存元器件序号啊。
但是导入时选择assign refdes了。

网友:
迷糊~你的表达我不太明白... ...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新板子与subdrawing之前pcb中相同器件相同序号的就有序号,比如u301;变为u*的是subdrawing中有的器件,但新板子中没有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确认线路图中有你要sub-drawing的元件ref
2.确认你的主板上没有摆放此元件(若摆放了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