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5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10):
在下安装16.5几次不成功 好像都是License问题,
是不是因为电脑之前安装过Angilent的ADS软件时已经设置过了系统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 的内容为 ADS的license目录,所以有冲突?
请问这样的情况如何设置 cadence的环境变量?

楼主:
哎,又试了下不装 ADS就可以装cadence了
请问高手 怎么设置 环境量让两个软件共存呢?
因为我用的的这两个软件破解都是要在 环境变量 CDS_LIC_FILE 项 编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