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安装S002补丁后无法破解

楼主(2011-08-10):
RT,打上补丁之后用原来的pubkey方法破解,中途提示很多有diff pubkey,请问各位高手有木有遇到这情况?如何解决?3Q~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全部卸载,装了补丁后再破

网友:
把注册表中的也卸载了,再破

楼主:
谢谢各位,Allegro每次升级都要卸载重新安装太不方便了

网友:
全部重新卸载再打补丁再破解就可以了~~卸载和安装时间确实比较长~~~

网友:
    就是這麼麻煩~~

网友:
    你可以在第一次安装完了之后暂时不要安装补丁程序,然后将安装目录打包备份,然后安装补丁程序,再破解!
等下一次有新补丁出现时,先用备份的文件代替安装目录里的所有文件(或者说删除,替换安装目录所有文件),然后安装更新,再破解!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比安装要快多了,只是浪费了一点磁盘空间,不过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用全部重新备份的,只要备份Tools下面的文件就可以了,这样应该能减少一些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用全部重新备份的,只要备份Tools下面的文件就可以了,这样应该能减少一些空 ...

你要是试过没出什么问题倒是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一招,太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