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刚使用mentor ,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个软件不像 allegro等做的PCB档案可以save as (另存呢)。
我一直在一个档案上做。 案子改来改去的,今天说要回到昨天的案子的样子,又不改了。
 我已经把昨天的覆盖了啊? 请教大侠,可以每天存一个档案吗?在一个preject下面。
感谢!

网友:
    整个项目cop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还想请教一下啊,假如有俩个project.  A和B 。 A项目是别人已经做好PCB , B项目是全新的我要准备做的。 他俩的共同之处是电路相似(电路中大的芯片的元件标号也一样)。 我现在想把 B 项目的.pcb文件换成A项目下的.pcb文件。 然后。 直接在A.pcb 中forward  B的电路。  那样是不是就可以省点事啊? 谢谢啦。

网友:
    可以先做好备份,拷贝过来试试,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把.pcb拷贝过来了,结果出错如图。
听高手说好像不能光拷贝.pcb档,还得需要啥? 真的搞不定啊。请高手帮忙试试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整个pcb文件夹拷贝过去试试
    对05没有问题,07木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的,我的是07的。我把PCB整个拷贝过来了,试了试发现打不开.PCB.  有错打的过孔via的问题。 请教大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用07的冒个泡吧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我一般备份整个文件夹

网友:
    没有好办法!

网友:
    07也可以的,要注意是整个PCB文件夹,不是.pcb文件。

网友:
    需要把两个文件的层数改成一样的,还有就是过孔也要一样,你再试试可以不

网友D:
    最晕的是EE2007,在DxDesigner里面新建了原理图后,
    发现不管点哪里,那个“Save”竟然一直都是灰色的
关闭工程文件时,不管有没有保存,直接关闭,一点提示都没有
怎么连99SE都不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晕的是EE2007,在DxDesigner里面新建了原理图后,
    发现不管点哪里,那个“Save”竟然一直都是灰色的
关 ...

    使用orcad做原理图,用的16.5,bug太多,如果选择了一个命令没有取消就选另外一个或者是鼠标稍微点快点,程序挂掉,修改的东西全部没有了,用dxdesigner的时候更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即使遇到问题突然关闭,打开后任然是你最后修改的状态,完全不用担心有问题!在软件发行的初期,自动保存能够减少很多工作量,而且designer不像orcad,保存了就清空所有的undo!99se那个放大缩小很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orcad做原理图,用的16.5,bug太多,如果选择了一个命令没有取消就选另外一个或者是鼠标稍微点快点, ...

    可是我的为什么就不能自动保存啊
是不是得从dashboard下新建才可以?
我用的是EE2007.7

网友E:
自动保存,随时都可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保存,随时都可以关掉!

在哪设定啊?
时时保存的话layout的时候是不是会很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哪设定啊?
时时保存的话layout的时候是不是会很慢啊?

不会,这个就是mentor的优势,它在后台做很多事情却一点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这个就是mentor的优势,它在后台做很多事情却一点不会卡

哦。那怎么设置自动保存呢?

网友:
dedesigner 是自动保存的,不需要做什么系统自动帮你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