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板软件上所说的孔径是指钻头的直径吗?

楼主(2011-08-10):
请问画板软件上所说的孔径是指钻头的直径还是指沉铜以后的直径?一个0.2mm的过孔相当于多宽的导线的载流量?0.3mm的线宽要用多大的过孔它们的载流量才相等呢?

楼主:
有人说过孔的载流可以根据过孔的直径(折算成线宽=3.14*D)和过孔镀金厚度来估算。不知对不对。

网友:
软件上设置的孔径是成品孔径,即孔壁镀铜以后的,而钻头直径会略微大一点。
一般直径10mil的孔能过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