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个关于信号线与地的距离控制问题~~~~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问个关于信号线与地的距离控制问题:有的人说:"      地线到信号线的距离控制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信号线的阻抗都是对地的,太近了肯定会影响信号线的阻抗,对阻抗匹配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做包地处理时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太近"
这个我不是很懂,希望高手们能给个解释~~~~谢谢啦~~~~~~

网友:
你用POLOR 去算下  有一种模式是可以计算共面波导的阻抗(就是算阻抗的时候将和信号同层得地考虑进去)。
对比下 就会发现,当地铜和信号线的距离不满足2H(H指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的时候
阻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

楼主:
按照这么说,一块1.6mm的四层板要满足2H的话不是要远离大概(1.6-1.0(中间板厚))/2*2=0.6MM的距离???二十几个MIL???

网友:
看是什么信号了 ,很多信号不介意这么点阻抗影响,
而且 板厂实际加工的时候,如果你要求的话 他也可以可以帮你考虑  共面波导这种情况的阻抗

楼主:
原谅下~~资质愚钝。。。还不是很懂!!!!

网友:
阻抗不光和你的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有关,也和你周围的地有关。厂家在给你推荐阻抗的线宽线距的时候,一般采用微带线模型,是不考虑周围包地的,所以你再设计的时候将周围的地尽量避开以免对最后的阻抗控制有不可预料的影响。如果你空间不足又不得不包地,那么就要换一种模型算阻抗了,当然这个新的模型也是要控制线与周围地的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