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过滤元件很卡

楼主(2011-08-11):
在本地数据库中查找元件很卡,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是电脑配置太差的原因还是数据库太大?

网友:
我的正常

网友:
先说说你的配置

楼主:
我用的是digikey的数据库,用的是access2007版本,元件库放在E盘。在数据库放置元件时,采用VALUE=XXX查找时很卡要很久才能找到元件。并且鼠标呈现圆圈状态。

网友:
曾经使用mentor的databook的时候也是很卡,如果你使用的本地的odbc数据源,请关闭跟踪选项,快很多
修改原因:改错字

楼主:
跟踪选项并没有打开,和你的设置是一样的。过滤元件的时候capture的cpu使用率达到50%。

楼主:
卡到这种地步哦?可怎么办?放个元件都要浪费大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