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喇叭声音问题

楼主(2011-08-11):
为什么音量只有调到最大喇叭才有声音,而音量调小之后喇叭就没有声音,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附有电路图

网友:
1)先看一下功放的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一下输入信号的幅度,如果输入就小,就叫软件把CPU输出声音调大一点再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线路,audio input应该是要接PIN20 (INL+)和 PIN16(INR+)吧!还有就是PIN7 PIN8 不是I2C控制的吗?怎麽会接 enable?

网友:
    lz做一下spice仿真,通过仿真你就会知道原因。还有为啥I2C控制SCL与SDA不分开接呢!

网友:
    原理圖上的 IC 不是 I2C 接口,而是 SDL 和 SDR ,是左音路禁能和右音路禁能。

    規格書上說的:
    SDR: Right channel shutdown terminal (active low)
SDL:  Left channel shutdown terminal (active low)

网友:
    线路接的没啥大的毛病,楼主需要检查你的功放。还有比较好奇的是c297和c280为啥是0.1uf,demo板上也是?

网友:
    楼主:C281和C282两颗旁路电容的值不对吧???怎么与耦合电容C279、C280的值一样,这样在输入端不把音频信号给损失了???问题点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了!!
    建议你把C279、C280的电容加大到1UF以上,把C281和C282两电容的值减小到1nF,这样再来看看音量是否还是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将R66,R67电阻改小试下。

网友:
    同意9楼,旁路电容调小,耦合电容调大

楼主:
    在几位大侠的提示下,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是使能脚的问题,把它调成膏电平就正常了,至于8所说的旁路电容和耦合电容值的问题,这个还没有注意到具体有何影响,需要再做一下试验。在此感谢各位大侠的热情指点,谢谢!

网友(2011-10-20):
    你的enable脚是高有效,你用万用表测试下该点电平在工作时是否为高?

楼主:
    是的,工作的时候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