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刚画好的4层板

楼主(2011-08-11):
大家帮忙看下,刚画好的4层板,我觉得我拉线好丑,却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星座画得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欺负人

网友:
布局合理,线条整齐,也是有相当功底的师傅.学习了.....抛砖引玉,请高手们丢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跟着来取笑我的吧

网友:
    还可以,只是有些地让得不够好,多画几块板就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了,觉得很漂亮~

网友:
    整体不错!唯一缺陷就是表层好多地成了孤岛,天线!多加点过孔与内层连接起来!

网友:
    LZ只是想表达这个地方时代表某种意义!其它对电路实用性不强,r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正想表达的是:往什么方向努力,怎么努力,能力怎么提高,钱途如何!

网友:
拉拉拉,练练练.

不停的拉,不停的练.

等速度上来了,要学会总结~

先练速度,先熟练操作软件,先学会总结,学电路理论,学硬件原理,学EMC,SI知识,学PCB相关知识.

网友A:
检查结果:

网友:
这手机板还不错啊,一时间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1. 这走线奇怪啊,音频的,一截大一截小,可以修改下。
2. 天线既然用了15mil的铺铜间距,为什么过孔还要打的那么近,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呢?
3. 这组走线可以参考差分线走线,不一定间距线宽要按照差分线规则走,但最好是像差分线一样贴着并行走线。
4.不是很清楚你板厚做到多少,但是按你的叠层结构,按常规值去算的话,天线端没有办法做到50ohm的阻抗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查结果:

还有就是板框四周地孔多打些,对EMC会好些。
jimmy检查的好仔细啊。我有点疑问,Jimmy说的第7点,我觉得如果L3是GND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画一个这样的板子不知道要多久?

网友:
这两颗器件摆件的时候,放着音频通路上,会不会更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immy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块板子不用算阻抗,不是手机板

网友:
GND走线短粗,就近打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定要就近打孔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一定要就近,保证信号的回流路径最短。条件允许的话,大容量的去耦电容或是大电流器件(如DCDC),还要多打几个地空,通过并联,减小回流路径的感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怎么避免覆铜时候的尖角和碎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把铺铜的宽度设置大点。还有尽量将走线修一修,有些地就可以钻过去了!

网友:
慕名前来欣赏下百事可乐的作品。。。

网友(2011-09-29):
这块板子是干嘛的啊!又有gps,又有rfid,又有彩屏,像是atmel的贴片arm9啊~

网友:
电源VBAT和VCHG最好是包地吧?这靠的太近了很容易干扰的,我不会贴图只能口头描述了

网友:
你好多重要线在top层,不是应该第二层作为完整地吗?

网友(2011-10-31):
看起来还蛮好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做手机方案的呀

网友:
这是什么产品啊

网友:
线拉的挺漂亮

网友(2011-12-22):
    先睹为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座不错

网友:
    多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星座画得还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锅仔的中间焊盘,走线时过孔不要放在其焊盘正中心。以防止锅仔多次使用后损坏过孔及易INT

网友:
可惜打不开,不是我的版本

网友(2012-02-02):
这个不是用PADS画的吧?

网友:
观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一个这样的板子不知道要多久?

三天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板框四周地孔多打些,对EMC会好些。
jimmy检查的好仔细啊。我有点疑问,Jimmy说的第7点,我觉得 ...

最好AUTO,MCUXTAL,MICP,SPK,X+Y+X-Y-这些网络都需要立体包地,实在走不了也要左右包地,但是音频网络绝对不能临层是电源线的平行网络,否则通讯是会有噪声的!本人个人片面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AUTO,MCUXTAL,MICP,SPK,X+Y+X-Y-这些网络都需要立体包地,实在走不了也要左右包地,但是音频网络绝对 ...

产品要求不是很严格,就不需要包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结果:

检查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