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一个PCB中有两种地分割时,两种地之间的距离要达到2mm以上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08-11):
请问在一个PCB中有两种地分割时,两种地之间的距离要达到2mm以上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吗?都没人愿意回答啊

网友:
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平时在分割两个地的时候,只是按照铺铜间距来保持间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络接口的地与主地分割时他们的间距要是2mm,我想这是不严谨的说法,我查到资料讲在高压与低压的差距达到2000v时,他们需要分割的开槽的,为了避免爬地距离,开槽宽度要在2mm,依次类比

网友:
分割地哪有那么大的间距啊,如果是电源板,初次级要至少8mm以上

网友:
应该是防止高低频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是8mm?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两分割之间留2mm是防止干扰的。
开槽的2mm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网友:
    通常是網路卡的板子,要過防雷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电源板的话,初次级间距起码要在6-8mm以上,如果器件引脚间距小于6mm的,就必须开槽。
如果你是说网络部分的高低压的话,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高压部分是挖空的。这个距离也大于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络接口的地与主地分割时他们的间距要是2mm,我想这是不严谨的说法,我查到资料讲在高 ...

按标题所说,我以为你说的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

网友:
    空气放電, 1mm大至有1KV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C:
應該是接口端金屬的地要防止靜電到處亂竄用的 (打 ESD 過認證)。有時候廠商要求ESD更高,間距有時候要加到3mm。 爬電的距離是有公式可算的,一時之間找不到文件,沒辦法上傳。

网友D:
谁能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解释一下爬电距离的概念,或者设计PCB的时候如何考量爬电距离?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爬电距离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接口端金屬的地要防止靜電到處亂竄用的 (打 ESD 過認證)。有時候廠商要求ESD更高,間距有時候要加到3 ...

谢谢,你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还有这种要求吗?我只知道,在Power BD 里面初级地与次级的要距离要,还真没有听说过,楼主说的那种要求?

楼主:
我说的是模拟地数字地,还有高压与低压之间需要分割的距离

网友:
新时代女性标准: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杀得了木马,翻得过围墙;
买得起好车,住得起好房;
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能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解释一下爬电距离的概念,或者设计PCB的时候如何考量爬电距离?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爬电 ...

    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或一个导电部件与设备及易接触表面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沿绝缘表面放电的距离即泄漏距离也称爬电距离,简称爬距。

  爬距=表面距离/系统最高电压.根据污秽程度不同,

      爬的意思,可以看做一个蚂蚁从一个带电体走到另一个带电体的必须经过最短的路程,就是爬电距离。电气间隙,是一个带翅膀的蚂蚁,飞的最短距离。

      国标里有具体规定,不同形状的绝缘,爬电距离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