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布地线

楼主(2011-08-11):
pads新手请教:
双面板如何布地线,信号线和电源布好之后,剩下的地线是按飞线全部连起来??还是铺铜来接地。
谢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
布电源线的时候就应该将地线也一起布.

布线顺序是:电源线->地线->信号线->优化电源,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帖!

1.地线很多,每个芯片都有负极,布线会绕来绕去的,如果
先地线后信号线往往会给信号线造成很多障碍,过孔也会多了起来。
2.如果先布地线,这么多地线鼠线该怎么连接。总不能按飞线一一连起来吧。
3.可以不布地线,而用铺铜把地线连一起??

网友:
    如果先信号线  到时候 你的地连不通  不是更杯具

网友:
    板子是数字的还是模数混合的?双面板的话,直接普通打过孔就可以了啊,不存在地线不连通的问题

网友:
    试试覆铜可以全部连接起来不?要是不行还是得要用线把单独部分接到一起哦。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布电源,靠近芯片的部分线不好,然后是信号线,这个时候的信号线布线尽量在一面就完成,少打过孔少换层,再后面是把各个模块的电源连起来,最后铺铜将地连起来。这个过程你可以优化信号线,使地尽量完整的链接起来。地上多打过孔与另一面的地连起来,多打孔可以降低地阻抗,使信号回流更顺畅,提高产品性能。

网友(2011-10-18):
    双面PCB先布除了地线外的线--电源啊信号啊啥的
最后用COPPER POUR画个大大的地,正面一个,背面一个,把PCB都包进去
然后再右键点SECLT NET
    选中GND搞几个过孔,主要是把正面和背面的地连接起来
点FLOOD ALL
    看看有没有地线没连上的
如果还有没有连上的就看在GND的PIN脚接个地孔
如果接了地孔还是和地不通
就要适当的修改一下其他的走线了,给地线让条路出来
改好之后点FLOOD ALL 查看刚修改的地方OK没有
OK了就看下一个连接错误
    一个个修改就可以了~
一个个修改完成后
适当的加些地孔
目的是让正面背面的地联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