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PCB更漂亮!!!新手要知道的从焊盘中心出线!!!

楼主(2011-08-12):
新手们一定老在为不能从焊盘中间出线而烦恼。我也是新手,下面是我的小小心得,请指证。
一、先测量IC焊盘的中心间距。(Dimensioning Toolbar--Horizontal或Vertical--在PCB板中点右键选择Snap to Center--选中两个相邻的焊盘,记下数值。)
二、在Tool--Options--Grids中设置格点,最好能整除焊盘的中心间距。
三、把原点设在此IC的焊盘上。随便哪个焊盘都行,但是请不要设在特别加粗加宽的焊盘上。(右键--Selesct Traces/Pins后选中焊盘,然后Setup--Set Orign)

网友:
选择焊盘然后F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一般出线,如果格点不对,是不能从中间出线的。我说的是从中间出线,也从中间入线呀!!!

网友:
在设计规则里有一个pad entry,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出线后,打孔时,孔能与焊盘中心对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太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