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网络的铜叠加

楼主(2011-08-12):
不同网络的铜叠加在一起,不进行自动避让,UPDATE也不行,请问谁知道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另外请教在建封装的时候为什么有人的机器可以有导出DXF选项,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选项??求教。

网友:
是不是铺成静态铜了,如果不是,
打开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shape fill 选项卡中 将dynamic fill 设置成 smooth,然后在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