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请教2个问题,希望各位大大帮忙!
1,07里出GEBER,有些文件特别大,但在05里出确不会。
2,有些焊盘孔不能打在PAD上,有些却可以,在ROUTER里,但在LAYOUT里都可以。确定打在SMD的勾都勾上了。而且PAD比孔焊盘大多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在pad entry规则里,有一个via at smd选项

网友:
1,确认一下07和05里面的属性设置是否相同

2,光绘设置中的fill 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在pad entry规则里,有一个via at smd选项

这个勾上的,只是有的焊盘会,有的焊盘不会,只限ROU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在PAD上添加VIA,会导致工艺上的漏锡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应该要看via大小,比如12/24mil的过孔,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板的密度这么高呀,还要把VIA打在焊盘上呀,一般不建议把VIA打件在PAD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公司公司目前的汽车LED产品需要VIA/COPPER散热比较多,via有塞孔和不塞孔,有的VIA塞孔工艺不好,导致SMD印刷,PAD上的VIA有可能埋藏气体,REFLOW导致气体膨胀,炸偏元件。有见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D:
针对器件设置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因为是做消费类电子的,功率一般比较小,散热没那么厉害,没有发现过这种情况。
不过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一般是用油墨塞孔,如果厂家做不好的话,是有这种可能。
具体的可能你要跟厂家那边商量下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器件设置一下吧

这个勾上的,没用,LAYOUT里可以打,ROUTER里不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