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Winter 09 导出Gerber问题,各位是否遇到过?

楼主(2011-08-12):
AD Winter 09 导出Gerber问题,各位是否遇到过?

楼主:
修改PCB 再导出Gerber时发现问题,导出的Gerber Cam350无法打开,就连AD自己打开也有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
一个月前导出一点问题也没有
现在导出来就变成乱码了,只看到很多线
操作都是一样,估计可能是设置问题,但我没有动过AD里面的设置。重装还是一样。

现在只能将PCB导出用99SE来导Gerber了。真是杯具啊

楼主:
上面的是以前产生的,下面的是现在产生的。

楼主:
装了个AD10 精简版还是那样。

网友:
D版惹的祸~~~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楼主:
如果是D版惹得祸,应该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格式不对就会这样!

楼主:
请问ls 格式要设成那一种?
以前一直没有问题,也没有特别设置过,突然不行了。

楼主:
不是格式问题,是系统问题。
重装系统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格式问题,是系统问题。
重装系统 就好了。

呵呵! 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那样之前的设置都会变成软件的默认的,是不是出现一次你就重装一次系统呢?应该还是哪里没设置对。我之前用AD6.9的时候出现过,对着同事的电脑重新设置了一下就OK了!所以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