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中是否有修线功能,类似allegro中的slide命令

楼主(2011-08-12):
protell 中是否有修线功能,类似allegro中的slide命令,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多谢了

网友:
好像是没有的,所以说Protel 99对于Layout来说,不是很好用

网友:
我没用过ALLEGRO ..不过AD可以直接修线,需且还不错.

网友:
PROTEL99SE不能修线,只能重新走,AD可以修线,但没有ALLEGRO方便。

网友:
可以修线的 用快捷键 M+E move菜单中有修线的命令。但不是那么的方便。

网友:
直接在custom里面设置drag快捷键为home,以后home就是drag(sli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