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元件时,非的符号怎么画?(急求助)

楼主(2011-08-12):
就是引脚上面的一个小横,麻烦知道的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帮帮忙吧,谢谢
只能是用画直线方法吗?有没有别的做法?

网友:
如果是用ORCAD capture的话直接用反斜杠就行。不知道其它的能用不.

网友:
每个字母后面加反斜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果然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