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了pads9.3绿色版后,在pads logic中不能连接pads layout

楼主(2011-08-12):
rt,分别打开都可以,但在logic中就不行,也就说在logic中画好电路图,却不能生成pcb,下面显示 pads layOut inteRFace not registered,求辅导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有过同样问题的冒个泡啊

网友(2011-09-25):
我的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
Loading Schematic file 'E:\doc\pads½Ì³Ì\×÷Òµ.sch'...
Converting PowerLogic Version 7 job to PADS Logic Version 9
Schematic file loaded -- E:\doc\pads½Ì³Ì\×÷Òµ.sch
PADS Layout interface not regist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