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C-》layout 出现的电源地线问题

楼主(2011-08-12):
刚接触pads的小白。画了个简易电路图 出PCB后弹出的文档提示: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GN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GN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5V
各位前辈路过的请顺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one pin!!!!一个点不能形成网络。

网友:
按照提示去修改就好了,检查一下网络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一个电源+一个地线 只算一个PIN 那简单的一个电路 电源->负载-> 地线。在PADS画原理图 要形成网络 还加电源和地线么?可能问的很"白" ,..别介意哦

网友:
两个同网络的pin之间可以走线,若只有一个pin,则走不了线,网络也会被自动删除。pads的习惯。
要形成网络,最少有两个PIN,跟原理图中有没有走线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