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布线要点

楼主(2011-08-12):
原理图说明:

如上原理图中,HDMI目前流行的高清多媒体接口。主要输出RX0N/TX0P;RX01N/RX01P;RX02N/RX02P;RXBCLKN/RXBCLKP四组信号。最大的数据传输效率是10.2Gbps.其中一组数据信号频率达到1GHZ甚至更高.可以传输1080P或者是12位深彩色.所以HDMI的布板走线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到HDMI的性能。
   HDMI为了传输信号而没有反射,阻抗匹配是必须的。为了防静电而在每根数据线上有加有ESD器件。HDMI的阻抗标准是100 +/-10欧。
   HDMI差分线的ESD分布电容建议<=0.6pF

PCB图示区:

PCB布板中注意如下:
1:ESD器件一定要靠近HDMI的端子放置。
2:信号线的匹配电阻起防ESD作用和微调阻抗用途,通常靠近HDMI输入端子放置,但是一定要两个电阻必须是并排放置,不要一前一后如上图X示。
3:差分线宽,线间距需要按照PCB的电气特性计算。不同板材,数值会有较大相差。
可以参考下列常用两层板,四层板经验参数:
两层板:板厚1.6mm,介电常数4.5,1盎司铜厚,100欧姆差分线:线宽=12mil,线间距=6mil;90欧姆差分线:线宽=16mil,线间距=6mil
四层板:板厚1.6mm,介电常数4.5,1盎司铜厚,100欧姆差分线:线宽=6mil,  线间距=6mil;90欧姆差分线:线宽=8mil, 线间距=6mil

网友:
    楼主是Layout什么板,TV的吗?说的不错,蛮详细的,四层板:板厚1.6mm,介电常数4.5,1盎司铜厚,100欧姆差分线线宽=6mil,  线间距=6mil;90欧姆差分线:线宽=8mil, 线间距=6mil这个还跟PP的材质有关的,不同的PP材质,他们线宽线距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是个同行啊!!!

网友:
    四对差分线之间要做等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TV的板卡上4对差分没有做等长。

网友:
    图文并茂,喜欢。。。期待下篇。。。

网友C:
    楼主我虽然做的和你不同领域的,但对阻抗控制这一块应该差不多。我发现你的差分阻抗线与两边的包地距离没有单独去处理,而是使用整板统一的安全间距,建议包地离差分线12mil,这样对差分阻抗影响最小。还有差分线之间的地很细,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如有条件可以搞宽一点6mil是必须的。还有差分最好等长处理,不用走蛇形线,在终端电阻附近调整线长即可,毕竟差分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等长!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 HDMI差分线 之间包地好 还是不包地好 有什么基本要求 我看到很多板 都不包地?

网友:
    哦忘记说了,楼主的板子很漂亮,应该至少5年的PCB经验!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虽然做的和你不同领域的,但对阻抗控制这一块应该差不多。我发现你的差分阻抗线与两边的包地距离没有 ...

    呵呵,正解啊,多谢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TV的板卡上4对差分没有做等长。

    这么高频的项目,差分线怎么不可以等长呢?我画HDMI时,硬件工程师要求等长误差为0mil,还是用allegro画的,累死我了

网友:
    按道理是应该要等长的,频率高的是必须的,但电视的频率不是很高,没有特别要求,但还是尽量控制下,另外楼主的走的线宽线距应该要分共面阻抗或者单面阻抗来分吧,因为两者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楼主, HDMI差分线的ESD分布电容建议<=0.6pF ,这个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两层板1.6mm这么厚,楼主说的应该是共面阻抗吧

网友E:
感觉HDMI的包地线细了点,最起码要与HDMI的线一样粗,包地线上没地孔,地线与HDMI信号线之间的距离也要拉开一些,最起码要大于两根差分线之间的距离吧。

个人感觉,如果差分对间的距离太近,包地线上无法打过孔的话,还不如不包地,将HDMI各差分对间的距离拉开一点就好了。

网友F:
总的来说,楼主辛苦了,之前看你分享了一个DDR导长度的一个小脚本,不错哦.   关于GND,总不能拿来当块肥肉来用. 太小了,还不如去了, 2个差分都要控开点好跟别的信号也是. 跟这些差分空15-20MIL

网友:
相对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的来说,楼主辛苦了,之前看你分享了一个DDR导长度的一个小脚本,不错哦.   关于GND,总不能拿来当块肥肉来用 ...

感谢大师点评

网友:
4,四对差分线之间的误差为10mil.同一对差分线的误差为5mil
5,四对差分线之间的间距要保证在15mil以上

网友:
一群高手呀,呵呵,天黑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HDMI的包地线细了点,最起码要与HDMI的线一样粗,包地线上没地孔,地线与HDMI信号线之间的距离也要拉开 ...

看一下hdmi的座子就知道包地的线不可能做得很粗,在座子上2对差分线之间只有1pin的距离

网友(2011-09-14):
多谢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好经验,得花时间体会

网友:
    楼主这2层板和四层板的线宽区别这么大吗?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G:
    为什么同是差分线,却有不同的差分阻抗呢?-----100或90ohm

网友:
23楼的可以在接口处外面一点做保护地啊,这样也有地方了,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 两层板:板厚1.6mm,介电常数4.5,1盎司铜厚,100欧姆差分线:  差分阻抗会是100欧姆吗,用工具算了一下单端阻抗128欧姆,差分阻抗应该是在200多欧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 两层板:板厚1.6mm,介电常数4.5,1盎司铜厚,100欧姆差分线:  差分阻抗会是100欧姆吗,用工 ...

还有两个明显问题:
        1. 没有作等长控制,差分等长是很重要的。
        2.差分线两边包地,一边粗一边细,一边有打地孔,一边没有,两根线阻抗不一样,也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两个明显问题:
        1. 没有作等长控制,差分等长是很重要的。
            2.差分线两边包地,一边 ...

    差分等长对信号的时延很重要,我想楼主在TV板上传输HDMI信号时 等不等长可能对HDMI信号没有太大影响,相对的 阻抗会比较重要,要是没达到100(误差10%),会有图像传输的问题, TV以双面板居多,差分走线距离参考平面距离太远,所以两边的包地的确比较重要,我们处理时都是差分线两侧的gnd线尽量宽,多打孔的,差分线组与组之间尽量拉大间距,避免干扰 可以维持阻抗恒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一点浅见,请大家批评指教 !!

网友(2012-02-27):
    我做HDMI时, Simulation 只是关心总体的RETURN LOSS, 没有严格的要求保持线距, 可是最后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在最低点时, diff impedence control 达到设计要求 110Ohm. 请教一下, 这个是怎么分析的啊

网友:
    你那个中间的地会不会有点细

网友I:
    请问楼上的是用什么画的,AD吗?好像PADS画这种线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上的是用什么画的,AD吗?好像PADS画这种线很麻烦

是用PADS LAYOUT畫的。先把線走直角,再在直角的頂點上點點一下左鍵選中此角的兩條線再右鍵,有一個CONVERT TO ARC

网友:
    每个拐角都是这样弄的吗?这么麻烦。这样走线比走45度的线好在哪里,指点一下

网友J:
    差分对和地及其他信号拉开距离,我一般设置2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分对和地及其他信号拉开距离,我一般设置20MIL

    我们的lay法一样

网友:
    我们也要求hdmi信号线必须距离地20mil,而且每一对差分线间的距离也要20mil左右

网友:
    我也在做hdmi,怎么做仿真呢

网友:
    向无私分享的高人致敬!!

网友(2012-04-05):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同是差分线,却有不同的差分阻抗呢?-----100或90ohm

一般来说差分的阻抗都是100的,但是USB的比较特别为90.

网友(2012-06-24):
    7楼说的不错,不过我个人认为只要板卡能正确完成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规范只是个通用法则。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为我们在布局布线提供一个指导。这只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2015-02-01):
    顶这种实战贴

网友:
    学习了,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个人觉得包的地线太细了,都不够下VIA的空间,不好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更多这类帖。
HDMI对差分对的要求 比 组间的等长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频的项目,差分线怎么不可以等长呢?我画HDMI时,硬件工程师要求等长误差为0mil,还是用allegro画的 ...

实践证明不需要等长。我估计原因是,HDMI芯片内部有做同步。

网友(2015-04-18):
    都是高人啊,我等新人顶礼膜拜

网友:
    赞一个,写得很详细!!!

网友(2015-05-19):
    好多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怎样才能达到你等水平啊?

网友(2016-05-27):
    ESD 多打几个过孔到地。

网友(2020-01-07):
    看不同芯片吧,我们的要求好严格,等长,误差5mil,而且不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