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_I布线

楼主(2011-08-12):
原理图说明:

上图DDR_I电路中需要注意到信号线有CLK+/-,DQS0/1等.

PCB图说明:

1: 13位地址线与16位数据线的宽度走6MIL就可以,每根线的间距为9MIL.
2:时钟走线宽度12MIL,两边包地处理,尽可能多打过孔.时钟线一定不要有过孔.
3QS0/1线的线宽12MIL,两边包地处理,尽可能多打过孔一定不要打过孔.
4DR芯片的高频电容要靠近相应的供电脚放置,连线宽度>=12MIL.其供电线宽度>=30MIL.单元供电LDO靠近DDR芯片放置.
5:REF电路需要靠近芯片的引脚放置,线宽>=12MIL.
6:整个DDR单元电路与外界需要用地线隔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甘渣:别来无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陈总,你这错别字。。。。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和DDR_2的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只是没看到你做等长而已。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长看芯片规格书了,这颗不需要等长,原则上等长是最好的。

网友:
干嘛不弄个PDF文档,把教程整理成一份就好了,方便我们学习啊

网友:
学习啊,都是画高速的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