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SDRAM布线要点

楼主(2011-08-12):
PCB说明:
1:双SDRAM电路由两片相同容量的16bit的SDRAM组成,32bit的数据线
是两组16bit的数据线组成,这32根数据线与四根DQM线在PCB设计时需要等长。
2:根据MST的芯片结构如右图所示,两片芯片共用12根地址线,在PCB布板中是呈"T"型连接的.这要求"T"字两端走线需要等长.
3:时钟线(CLK),CKE,WE,CAS等都是呈"T"型连接,这样都要像地址线一样"T"字两端走线需要等长.而且特别注意CLK线最好不要有过孔存在.
4:以上等长的线在走蛇形线时为避免串扰最好是其线间间距为大于等于两倍的线宽,如右图走线为6mil,间距为12mil.

网友:
学习了,我看楼主没提到时钟线的线距是两倍线宽,也没要求时钟线与其他线宽达到三倍线宽的要求,这些不是时钟线的要求吗?

网友:
间距的要求是害怕信号的干扰,有空间是做到三倍距离

网友:
不是最好,但供参考

网友:
一般的都要求间距D 》=3w吧,我们都是这样做的,蛇形线之间的也要3w。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正解!!!

网友:
楼主你的等长是怎样的?
假设主芯片至中间的串阻的走线为A
串阻的另一端至DDR的走线为B
那么你的等长是 所有数据线的B等长呢,还是A+B等长  还是A和B 都分别等长?
但我看你图中的A并没有等长!

网友:
人家是用顶底对贴,使用T型网络,只要点打在芯片中心就可以看做点到芯片管脚是等长,做等长时再把指标压缩一下,比如说人家要做200的等长你可以做到100或者50等,这样就可以保证在200范围内了啊。

网友(2011-10-24):
DQM不要有过孔,有时候是很难做到的,不是必需的

网友B:
楼主,你另外一个帖子有讲到导出EXCEL看网络长度,有没有更好的软件可以分别显示T型三段线的尺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另外一个帖子有讲到导出EXCEL看网络长度,有没有更好的软件可以分别显示T型三段线的尺寸呢@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东呢

网友:
顶上面,我那求助帖还没解决呢,楼主那个Excel脚本能不能完善一下,加个求和输出?DDR线串了电阻之后分成俩网络算长度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