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SP封装的thermal paddle上打多个(散热)过孔

楼主(2011-08-12):
AD的CSP封装的芯片,需要将底下中间的thermal paddle连到GND网络上,我将这块散热座设置成decal里面第49脚,pcb中连到GND上了,但是在这个PAD上打过孔到背面的地时遇到问题:如果按照via on SMD的话,只能打一个大过孔(好像这种情况一个SMD上只能打一个via,我找到tutorial里这样说的);或者按照在GND的Net上右键添加via,但这样完,Flood后似乎Top层并没有在这个PAD上形成一个带孔焊盘,反而这个整块pad没有变化,还有thermal的错误:
Report of Therma Spokes Generator.

On Top:
        (2400, 1275) # = 0
         (2325,1275) #  = 0
         (2400,1350 ) # = 0

Total Drilled pads: 3  Total Nondrilled pads: 0

当然我把过孔拉到其他空白处,再flood没问题。

我想问这样行吗?孔算打的的对吗??
按照AD的参考AN-772,想在这个连在GND上的paddle上打上3x3九个小的散热过孔,各位在实际项目中有没有其他的简易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啦!!

楼主:
顶一个,自己折腾了几天,发现应该可以用在NET上右键添加VIA来实现,但在PAD上是没有孔的,只是在底面上有个孔,中间是连通的。但是不知道和PAD是如何连的,仍疑惑……
VIA on SMD的话肯定是一个pad上只能有一个via的。
另外那个thermal error也是因此出现的,在对top/bottom上的viaflood over (shape->property->flood over via)后这错误信息也便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