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节点问题,外接设备多少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假如我用一个sja1000和一个pca82c250构成一个CAN的驱动节点,这个节点是外接设备的意思吗?
我看对于pca82c250的CANH和CANL可以连接节点,但是只是能连接两个吗?还是CANL和CANH可以连接更多?还是要想多连接设备的话,还得多用sja1000和pca82c250?
请各位高手解决下这个问题。关于CAN总线外接设备多少的问题

网友:
感觉你没有看过CAN协议就直接搞开发了。。。给你资料扫扫盲吧

网友:
看看我也没明白

网友(2012-10-08):
谢谢那份协议   补下基础哦 !

网友(2012-11-22):
can里面有 收发器和控制器,你讲的是控制器那边的,那个部分只能是一对一的。

网友(2016-07-15):
那份文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