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和过孔尺寸选择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13):
在放置导线的时候按shift+w会出现
请问放置过孔via时有相应的对话框选择吗。
在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的favo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via sizes里面可以设置多个过孔的尺寸。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放置via的时候按shift+v会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