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孔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啊。allegro 怎么才能做出呢?

网友:
    只要开防焊和钢板就可以了。SMT之后在开防焊和钢板的地方就会有锡球。也就会iuyou上图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可是不懂啊,不知道画图时该如何做呢?请指教啊。

网友:
星月孔,防止波峰焊堵孔,增强接触,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厂家做呢?还是在画PCB时做的?能请教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