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中蓝色叉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3):
如图

楼主:
鼠标放上去是显示ratsnet。。但是不是应该显示的是飞线吗??

网友:
电源或者是地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没有网络线!

网友:
    up friends ,waht about your think?
why do you think in the rats?

网友:
    这是DC net,你设置了直流电平,或者自动识别了,可以在logic-identify dc nets删除,那样就会显示rats了

网友:
    楼主不是来玩的吧,就是电源或者地啊,鼠标放上面不就有显示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应该是了。。我想弄si测试前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玩,纯新手。

楼主:
    楼上们。。谢谢 不一一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