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怎么导入PADS原理图

楼主(2011-08-13):
请问各位大侠,用AD6怎么导入pads原理图??急!!!急!!!急!!!!

网友:
先把PADS原理图另存低版本的"TXT"文档,再在AD里导入"TXT"文档即可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导入“TXT文档,但打开以后是文本文档,不出来PADS导入界面,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以按这个附件的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D6.6,也是保侟 的PADS2005,但打开后TXT文档,出现的是文本文档,也没有PADS导入界面出现,然后就什么也没了,

网友:
按你这样说的话,你是要用pads打开AD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步骤是一样的.rar (320.69 KB, 下载次数: 28) 附件内就是我遇到的问题,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用的AD9.0的就没有这种问题提示

网友:
很实用呀

网友:
    我要学习,我要进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