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提供一个Cadence 16.3的安装版本,和安装说明啊,先谢过哦

楼主(2011-08-13):
最近网上找了一个,一直装不上,所以恳求有资源的分享给小弟一个吧,谢谢

网友(2011-10-11):
cadence16.3新功能介绍的下载地址:

我还不能发链接,有需要的联系哈
注意在安装过程中请耐心等待,尤其是到最后编制索引时速度特别慢,请耐心等待不要强行中断!

再转载一下16.3的破解方法吧,感谢“驴博士”的劳动!< [ ]内文字为本人添加 >

Cadence spb_orcad 16.3的破解如下:
[如果之前成功安装了16.2的license manager和破解文件,则不需要执行下面的1~9步骤,
直接将原来的16.2的lic文件替换为16.3的lic文件就可以了!]

1. 安装license manager;
2. 将cdslmd.exe复制到license manager安装目录中,覆盖源文件;
3. 建立环境变量,在My computer->properties->advanced->enviromnent variables中新建CDS_LIC_FILE为5280@this_host,this_host为您的机器名;
4. 编辑license163.lic文件中的第一行,将this_host改为您的计算机的真实名;
5. 将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复制到<installdir> \ LicenseManager中,运行破解;
6. 在安装时,提示license文件时,选择编辑好的license163.lic;
7. 单击下一步;
8. 在提示输入Port number端口号时,输入5280;
9. 在host_name处提示检查您的计算机名字,
10. 单击下一步
11. 仍然单击下一步;
12. 单击完成;
13. 重启计算机;
14. 对cadence进行破解如下
15. 复制\Aspirin\patch到安装目录[比如C:\Cadence]下
16. 运行rumme.bat[需要等待cmd.exe执行一段时间]
17. 等待;
18. 破解完成

以上文字是从俄文中翻译而来,本人并不精通俄语,故若有错误,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