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5未破解成功的,希望能给你们帮助

楼主(2011-08-13):
具体安装与破解 请看此帖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如有安装不成功的,除了以上方式没弄对以外,重要的是检查你的计算机名字。计算机名不能为中文,只能是英文,我先前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折腾了我半天,经常弹出。

此类窗体,更改计算机名以后。great   注明 我是WIN7 32位系统

网友:
破解不成功啊,lines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cense错误 一般就是计算机名的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 计算机名字,或检查一下license 红色处 是你的计算机名么

网友:
另外在win 7 x64系統有個問題
破解完網路線要拔掉
因為他會連到網路上
造成orcad 16.5無法開啟
所以我把網路線都拔掉,無線網路也關掉最好是在安裝的時候都把網路關掉
還有安裝完也要把防火牆內有關Cadence Allegro程式檔都刪除或是擋起來以免他連到網路上主機,造成無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