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修改过的元件从元件库更新到PCB图上??

楼主(2011-08-14):
我的一个板子画的差不多了,现在发现用来表示电容名字的丝印有点大,我到封装库里面改好以后,要怎样才能更新到我的PCB板图上??以前我的办法是把所有的电容全部删除,然后打开LOGIC导出网络表,再打开LAYOUT重新导入网络表,再重新放元件,但这样真的效率太低了。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过滤器--先择丝印---属性,修改字体和大小

楼主:
楼上用的是那个版本?

网友:
    1、选择要更新的元件
2、

    3、右键 Library Browse,把Update PartType from Library勾上,点击Updat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