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7下怎么安装不了pads9.2,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8-14):
我的win7下怎么安装不了pads9.2,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如图,按了"NEXT",它到这一步就不动了

网友:
9.3.1在win7中可以成功,好像是9.2不能安装

网友:
9.3没装成功过

网友:
9.2也可以的!

网友:
都可以都成功了,你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网友:
我9.1都安装成功了,安装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最后生成LICENCE时放在桌面试试

网友:
没有在window7。用过。有点落后了。

网友:
PADS 9.2 有支援 WIN7。
如果完整版一直裝不起來,可以考慮精簡版,精簡版比較容易安裝。

网友:
先不要安装License,装完后再XX才行。